[未解决]
关机变重起

楼主(2008-02-29):
关机变重起
从工厂进来一披主板 型号为845GL -LPC47M-6A69VF0JC-00 维修时遇到好多故障 请各位帮忙解决下 再次先说说谢谢
用CPU 2.1G 内存256 都是好的 硬盘是好 XP系统好的
主板都是这个型号 遇到的问题有
1 关机时变重起
2 不能进入系统 还没到欢迎使用 有鼠标出现且能移动 画面是黑的
3不能进入系统 在滚了好多次后死机 能进安全模式
4 集成显卡偏红 在DOS下都能看到偏红 显示器好的
5 后制USB一上一下 下边的不能用
6 集成网卡不能用 但能检测到 提示连接不到网络 插独立的可以用
cpu
显卡
硬盘

网友:
工厂的板子一般不是错料,少料,PCB线路问题,就是BGA本身的毛病,都要区别对待.这样的板子,如果没有较专业的技术和设备来维修,是很难修复的.如果没这些条件,建议最好赶紧处理掉才是

网友:
建议你进BIOS设置,然后优化下!上次一块板也是点关机后重启,以此解决~

网友:
我见过这个问题 可能是静电的原因 把CMOS电池取下片刻再装回 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清理下灰尘最好把机器拆开重新安装 看看是否有联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