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板的经验

楼主(2008-02-29):
我维修的几年来我感觉硬盘换板不一定就得看条形码 只要是同样容量同一系列 同样板形就行  上几天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块U6 40G的硬盘出现GHOST的时候特别的慢,我怀疑是固件的问题所以我打算换板   我找了一块和他的硬盘板一样 连条形码都一样的板换上了  加电试检不到硬盘,感觉不可思议  因为什么都一样的硬盘板怎么会人不到呢  然后验证了上上这块硬盘板的好坏,确认是好的就拿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一堆U6的硬盘板试了几块终于有一块能认到了,上机器用GHOST刻盘速度也恢复正常了

网友:
FW固件版本必须一至,否则认不到盘的

网友:
我把迈拓金九(6y)的电板用金十六(4R)的直接换下,盘体能转。不知可否?

将4R错弄成6E了,特此更正。看规格特征,4R的比6Y更节能一些。

网友:
FW固件版本必须一至,否则认不到盘的!!!!!!!!!!!!!!!!

网友:
这样啊。平常很少弄硬盘。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三星

要看什么硬盘!三星硬盘就不一下换不对会异响!三星的只盘体没问题4项对得上就可以,1:F/W 2:型号 3/N条行码前4个数定 4:HDD family  就是硬盘LBA 最后的几个英文

网友:
打错

要看什么硬盘!三星硬盘就不一定换不对会异响!只要三星的盘体没问题4项对得上就可以,1:F/W 2:型号 3p/N条行码前4个数定 4:HDD family  就是硬盘LBA 最后的几个英文

网友(2008-04-21):
也不一定,有一次我换了一块板,同容量而已,其它都不一样的,换上,直接认,数据还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