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硬盘故障认识初步

楼主(2008-02-29):
今天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对新手认识硬盘有用,对这篇文章修改补充后发个帖子,使内容尽可能简练,希望对新手有用处。
如有疏漏和不妥的地方请修盘高手指正。

BIOS不认盘折腾一会儿又正常;莫名其妙出现CHECKDISK、分区丢失、启动慢、有时蓝屏、有时鼠标点了某个操作硬盘等长亮界面无动作、无故重启等问题都可能与硬盘问题有关,必须区别是硬盘问题还是其他众多配件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用一台完全没有故障的机器来测试你的硬盘。

1。接上硬盘不开机:拆掉硬盘是否开机,如果能,拔掉光驱等非必要配件只接硬盘,如果能开机电源可能有问题,如果不能,硬盘可能有问题,把硬盘接到完全没有故障的机器上再试;
2。能开机但检测不到硬盘:如果硬盘无转动声,检查是否电源线;电源线没有问题拔掉信号线是否转动,如果还没有则可能驱动电路坏或硬盘卡死(磁头或主电机) 也可以用另外的电源单独只插电源试硬盘。
3。转动声异常:驱动电路板坏或电机轴承损伤;
4。转动声正常:有无磁头解锁声和移动声,如无声或敲盘则可能驱动电路板、磁头或固件问题;
5。磁头读盘声正常:查看BIOS设置、数据线等,可以用光驱、其他硬盘或数据线替换检查,如果正常则可能硬盘固件驱动电路,还有老主板不支持大硬盘等。

如果BIOS能正确识别,还有问题最好用MHDD检查你的硬盘。MHDD软件和使用方法本论坛都有。

硬盘处理需要一定的经验,只有平时积累才能正确判断。平时要多注意正常硬盘的声音才能知道什么声音是不正常。没有积累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谢谢老师的好教程,收下了。

网友:
谢谢。非常感谢 好好积累经验

网友:
学习了,谢谢张先生

网友:
谢谢张师傅给我们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7-09-05):
硬盘比主板难修得多,硬盘坏道固件 不认盘都不好弄还要专业工具

网友:
这个是基础判断思路,写的很详细

网友:
灰常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  学习了

网友(2017-10-11):
#在这里快速回复#能否有更详细的故障维修

网友:
了解一下,还是可以。正准备深入学习硬件维修。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帮助,多学习多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