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51笔记本,一八腿场管P51A 6900的代换

楼主(2008-02-29):
求助IBM R51
笔记本
,一八腿场管P51A 6900的代换。。是电源接口背面的一个场管,请教下如何代换啊。
笔记本

网友:
找个同沟道的代换就可以 不一定要完全型号一样 其他板子接口附近的管子也可以用的

网友:
是个双场效应管。。。。。。。就是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知道是双场管了还不会换,真是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