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17寸纯平显示器顶部重影,其它都正常!

楼主(2008-02-29):
HKC17寸纯平显示器顶部重影,查到在场块周围有一个电容鼓包,换后还是一样,换了场块也不行.调高压包没用!求助如何修?

网友:
顶部重影有没有图像压缩,查场块周围的其它元件

网友:
是附近的一个二极管有问题,立即换掉。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了,可能是场块6脚接的二极管。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器用容量大一点的更换,也许就好了。

网友:
是重影还是场压缩?

网友:
是重影,没有压缩,是左右重影,

网友:
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请问s3526 s3026 分别为多少钱?
谢谢!!!

网友:
楼上说二极管和电容问题,我试过换电容,好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