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19C开机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什么问题?

楼主(2008-02-29):
LG 1719C开机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不受控制,是什么问题,
黑屏

网友:
电源次级有短路,慢慢查,重点放在高压板。

网友:
2楼说的对 负载短路 保护了 仔细查就能遭到原因

网友:
可以先考虑,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 是短路引起的,先把负载断开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