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PG信号的产生问题.

楼主(2008-02-29):
PG信号产生条件是供电正常.ATX电源认为的供电正常到底要怎么定义?是不是说没有短路,过载就是供电正常了?我发现好多次内存供电无的故障,但ATX电源都没有保护,灰线照样有5V 这该怎么解释?

网友:
电源非待机电压达到正常值90%开启PG。

网友A:
"我发现好多次内存供电无的故障,但ATX电源都没有保护,灰线照样有5V 这该怎么解释?"----是先有PG才有内存供电的.也就是说内存无电压并不能说明是PG引起的.

网友:
学习中...............,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水平得到共同提高!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PG信号是检测电源各路电压基本正常的时,才给主板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好多次内存供电无的故障,但ATX电源都没有保护,灰线照样有5V 这该怎么解释?"----是先有PG才有内存供电的.也就是说内存无电压并不能说明是PG引起的.

灰线照样有5V  这个5V是待机电压,并不需要PG

网友(2011-05-28):
那个检测主要是说电源的各组电压正常了吧。不应该是主板的各住电压正常吧。OK 我是这样理解的 。PG信号是通过电源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的PG信号,是由电源本身发出来的,只要电源本身是正常的,它就会有个PG信号输出给主板的

网友C(2012-10-09):
空载PG5V正常,装电脑上就降到了3.9V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5-10-17):
引用 网友C:
空载PG5V正常,装电脑上就降到了3.9V怎么回事呢

是啊,怎么回事呢?我也在等回答?大神们,谁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