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s661FXm主板加电测试卡就显示7A

楼主(2008-02-29):
技嘉ga-8s661FXm主板加电就是7A。SIS芯片组。一样的毛病。加电测试卡就显示7A。
上带灯测试座,发现PG没有信号。除了PG没有之外,A20M. BRO RESET LLIGNNE的LED也没亮。电源好管理芯片是:W83301R。用一块好的技嘉主板对比,W83301R的20个脚的各个电压都差不多。只是11脚的电压稍微高了一点儿。

好的是3.7V,而ga-8s661FXm的11脚是4.27V。11脚的信号是从南桥来的。叫SLP_S5#。
BIOS芯片已经重写,但故障依旧。现在已近无思路。求大家给个思路。谢谢。我现在遇到的SIS芯片组三块,都是一样的毛病。对了,不加12V电压时,带灯测试座的LED也亮,说明CPU座
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说不定换一个CPU座就好了

网友:
张先生您好。不知道您又没有好的方法啊?

网友:
内存供电  有人相信吗!!! 有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WERGOOD 信号没有,改变他的上拉试下
我上次遇到过,问题很快解决!
在不行,基本上就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在已经搞清楚了,是整板没有复位。
已经修好了一块,是南桥供电问题,造成整板没有复位。对照修好的主板, 主板的电压都对,bios芯片已经换新的了,但整板还是没有复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思路了。对照修好的主板, 发现小破孩的一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希望斑竹将它删除,以免误导读者。文章大概是说,w83301芯片的。题目是:gia无内存供电维修一例,通用性很强。说18脚是软启动,说正常情况下电压是3。3v。
其实,正常电压就是0.2v,而不是3。3v,我测试了一下,在工作正常的主板上,去掉18脚的小电容,和接上小电容,内存等供电都是正常的,没有变化。希望斑竹和各位指正,另外,有的时候的很多人的回复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很可能误导维修者。对不起小破孩。你可能就是斑竹,但事实就是事实,请别见怪。我现在手里有几十块技嘉的好板子,都是w83301芯片给内存等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