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常识问答

楼主(2008-02-29):
为什么LCD会发黄发红?
LCD
在使用一定期限后,特别是亮度总调节到最大,屏本身和灯管老化就会发黄。冷开机时屏发红主要是灯管老化,更换灯管即可。
屏幕排线起什么作用?
笔记本电脑的排线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从屏幕通往显卡部分的排线,一种是从屏幕控制电路通往TFT面板的排线,这两根线都起着传输显示内容的作用,所不同的在于从屏幕通往显卡部分的排线是传送整个屏幕显示的信号,到了控制电路之后这些信号被分成每个像素要显示的内容在传往TFT面板。如果其中任何一处的排线出现问题,显示就会不正常。
为什么笔记本屏幕色彩看起来没有台式电脑鲜艳?
如果你是指LCD的比较,那么比较一下两者的先天条件你就会明白,笔记本电脑的屏幕需要省电,轻巧和减低厚度,因此笔记本电脑屏幕大多数只有一根灯管,结构紧凑,而台式机的LCD显示器不太受耗电的约束,在轻巧和减低厚度方面的要求比笔记本电脑屏幕宽松得多,因此台式机的LCD可以用多根灯管并且采用内部结构比较宽松能放下更多的反光板来提高对比度和颜色饱和度,它们在先天上就处于不同的起点,因此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色彩不如台式机LCD是正常的。
如果是指LCD和台式机CRT显示器的对比,那就更不用说了,呵呵……先天LCD的显示色彩是比不上CRT显示器,大多数PC上用的LCD显示器实际上只能显示18bit色深,24bit大多是通过抖动获得,32bit基本上不必指望,单是这一点差距就已经不小了。
屏幕为何不断闪烁?
当亮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许多笔记本电脑会出现屏幕闪烁的现象,在Windows2000的关机操作选择画面停留时尤其明显。有些显卡(例如部分机型的ATI Mobility Radeon 7500或者9000)也会在启动节电功能后自动降低刷新率导致屏幕闪烁。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屏幕自己的灯管出现问题而导致这样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是否需要给LCD贴上保护膜?
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任何保护膜都会降低LCD的实际显示效果,尤其在清晰度和锐利程度方面更加明显,保护膜一般也很难贴得平整没有气泡,除了展示机和使用环境很恶劣的笔记本电脑外,我们不建议给LCD贴上保护膜。
宽屏和普通笔记本屏幕有什么不同?
它们的屏幕比例不同,普通屏幕的长宽比都是43,宽屏的长宽比则是32或者更大,宽屏能在带来更大显示面积的同时,不显著加大机身和屏幕的面积,由此减轻整机的重量,另外同样对角线长度的宽屏,其面积比起普通43屏幕要更小些,可以减低生产成本,由于灯管较长而屏幕的相对面积较小,宽屏的亮度和对比度在平均水准上要普通43比例普通屏幕优胜。
LCD
白屏,是什么原因?
这一般是由于LCD内部的排线松动或者屏幕和主板的接线松动造成,也有极少数情况是因为软件(驱动程序和病毒)的原因导致,如果是在开机就立即白屏或者自检之后白屏,一般都是硬件原因,进入操作系统后白屏,一般是软件原因。
液晶屏由哪几个部分组成?
简单来说,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主要由LCD面板,TFT面板和背光板模组构成,另外有TFT面板和灯管的驱动组件。固定组装整个屏幕的金属框以及各个部件间的连接排线等。
Sharp
的笔记本电脑用的都是超黑晶屏幕?
不是。由于超黑晶屏幕的价格较高,实际上很大部分的超黑晶屏幕Sharp都出售给其他厂商以赚取利润了,而在Sharp自家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只有高档大尺寸屏幕机型才能见到。
如何鉴别Sharp的超黑晶屏?
这需要长期的实践,或者是拆机核对型号:),超黑晶屏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黑底色下特别纯正,可以打开一个DOS窗口或者进入DOS模式,观看黑色底色的纯正程度,以及黑底色与白色字体的对比,超黑晶屏幕的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Sharp
的超黑晶屏有什么特色?
其特色就是最终显示出来的颜色表现非常靓丽,超黑晶屏幕在防止反光和TFT面板的材质、工作方式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之所以被成为超黑晶,原因之一是它的黑色表现特别纯正,这为它带来了非常高的色饱和度。
液晶屏幕上为什么会出现彩色的线条?
这种情况分为两种,如果是满屏的彩色线条而且每一个线条不是贯穿整个屏幕,这是大多数是由于显卡的问题导致,例如显存过热或者驱动程序错误,如果是一根或者多根贯穿整个屏幕的线条而且位置固定颜色不变,则大多由于液晶屏的排线出现问题。
如何使变暗的屏幕恢复亮度?
如果你确认已经将屏幕调到最高亮度并且在交流电源下使用时还是比以前明显的暗,说明灯管已经老化了,这和日光灯用久了之后会变暗是一样的道理,灯管的物理老化是无法修复的,如果是在保修期内,可以尝试向厂商申请保修更换屏幕,如果已经过保,只可以自费到原厂维修中心或者笔记本电脑专修店更换对应型号的照明灯管或者整块屏幕。
热量是否会对LCD造成影响?
只有较高的热量才会,例如高温烈日的直接暴晒可能导致LCD出现亮度不均匀或者出现连续的坏点,但是一般工作中的热量不会对笔记本电脑LCD有任何影响。
笔记本屏幕有哪些尺寸?
常见的有10.4英寸、12.1英寸、13.3英寸、14.1英寸、15英寸、16.1英寸。另外还有最近兴起的10.6英寸和15.4英寸宽屏幕,也有厂商自行开发或者定制一些特殊尺寸的屏幕,例如6.4英寸、8.9英寸、11.3英寸、17英寸等。目前最多笔记本电脑使用的屏幕尺寸是12.1英寸、14.1英寸和15英寸。
笔记本屏幕是否对人体有辐射?
凡是电子设备都会对人体有辐射,但是笔记本电脑电脑屏幕采用的LCD方式相比起传统的显像管显示器对人体的辐射要小很多,笔记本电脑屏幕可以很轻松的达到显像管显示器需要大量精良设计才能达到的环保标准,是相对绿色的电子产品。
如何打开LCD可以减少转轴的磨损?
最好采用双手开合的方式轻柔缓慢的打开和关闭屏幕,并且避免双手对屏幕施力不均匀,这样可以延缓屏幕转轴受力因不均造成的磨损、变形和断裂。
屏幕背光管是否可以更换?
可以。但是必须使用对应型号的背光灯管。更换灯管还需要拆开屏幕,还可能对屏幕内部的反光板和TFT面板造成伤害,最终令液晶屏的显示效果不及以前,因此除非是很计较花费,又或者是找不到可以用的屏幕,我们一般不建议这种做法。如果一定要采用这样的做法,请委托专业维修人员进行。

网友:

能将笔记本的液晶屏接到台机上吗?
首先说实现是绝对可以的,只是难度问题。因为要想落实这个设想,必须要对笔记本电脑用液晶屏的灯管和液晶屏供电、数据线、框架固定等部分进行改造,使之能和台式机显卡的线路兼容,单单前两个部分就已经是难度相当大的工作了。
为什么说IBM屏幕大多不如SONY
首先,这个问题要分两部分,就屏幕的耐用程度和质量,IBMSONY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就屏幕的亮度和颜色表现能力,则IBM机型的平均水准确实不及SONY,这属于一个品牌特色的问题,IBM ThinkPad的定位是商务办公型用机,所以在常规型号中使用的LCD品质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不过分追求更好,而且对于商用机型来说,用户一般对LCD的品质没有特殊的要求,IBM比较习惯仅在高端型号中采用优秀的屏幕,这也比较符合美系厂商务实的风格。而日系厂商的机型定位多为家庭个人娱乐型用机,尤以SONY最为明显,所以它在LCD选择上更多注重亮度,色彩等和使用者视觉感受密切相关的技术指标,因此通过对比就可以看出美系品牌所使用的LCD品质普遍不如日系品牌。
能以不扣上顶盖而直接关闭屏幕吗?
如果笔记本电脑本身没有提供类似功能(比如IBM ThinkPadSHARP有提供使用快捷键直接关闭屏幕功能),你就只能在电源管理中设置静置多长时间后屏幕自动关闭。有些机器即使没有外接显示器,也可以切换到仅使用外接显示器的状态,这是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就会自动关掉,当然这种方法其实是利用设计上的Bug,不是每一款机型都行得通,而且可能与一些应用程序和游戏有兼容性问题。
为什么调节屏幕亮度时会有噪音?
由于调节屏幕亮度必将通过改变通过屏幕线圈的电流大小来实现。因此,线圈通电电流的改变最终导致线圈发出声音是很正常的物理现象,只是由于人耳的敏感程度不同和厂商所使用的线圈品质和屏蔽工艺不同,使这种声音最终的表现结果也不同而已。
为什么屏幕周围会发热?
一般情况下,发热的位置都是液晶屏幕的高压包所在位置,一段时间工作后高压包发热是很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拖动窗口,屏幕上会有拖尾的现象?
这个结果主要是由于液晶屏幕的响应时间较慢造成的,当使用者进行快速的移动操作时,从开始动作到屏幕显示画面改变存在了延时,从而出现了拖尾的现象。此外,当机器的显存不足或者CPU、显卡负荷较高时,它们可能来不及发出指令更新屏幕上显示的信息,这时也会造成屏幕的拖尾现象。
台式LCD和笔记本电脑LCD有什么区别?
台式机LCD往往在亮度和对比度上比起笔记本电脑LCD要优胜,这时因为笔记本电脑的LCD为了省电往往只有一根背光灯管,而且还要控制这根灯管的功耗,而台式机LCD不太需要顾忌耗电问题,采用双灯管甚至四灯管八灯管的产品屡见不鲜,这让台式机的LCD显示器天生就比笔记本电脑LCD有更好的条件来获得高亮度和高对比度。
屏幕出现一块比其他地方亮的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种现象被称为液晶显示屏亮斑,是一种液晶屏的一种物理损伤。主要是由于亮斑部位的屏幕内部反光板受到外力压迫或者受热产生轻微变形所致。
为什么有的14.1英寸机型屏幕边框却设计的很宽?
为了适用不同的价位需要,同系列机型往往设计出不同屏幕尺寸的型号,使用最大尺寸屏幕来制作顶盖,然后为较小尺寸的屏幕制作一根较宽的边框,让小尺寸屏幕也能使用为大尺寸屏幕设计的顶盖,这样能够大大节约生产成本,最终就造成了小屏幕尺寸型号看起来边框比较宽大。
屏幕开始变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照明灯管老化造成的。如果在平时使用中将屏幕的亮度减低,则可以相对延缓这种老化过程。
液晶屏幕上的坏点是否会扩散?
不会。液晶屏幕上的每一个液晶颗粒点都是相对独立,不相互影响的。
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刷新率是60HZ,是否需要调整?
不需要。液晶屏幕由于在成像原理上不同于显象管显示器,像素只在画面改变时才更新,不需要好像显像管显示器那样每秒做几十次更新,所以在工作时不会产生闪烁的现象,因此刷新速率也是固定不变的。强行调高刷新速率只能是加大显示卡和系统的工作负担,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改善。
笔记本电脑的LCD响应时间在什么范围?
优秀的笔记本电脑用LCD的响应时间可以达到25ms,普遍的都在40ms以上。
屏幕不亮,但是可以隐约看到显示的内容,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是由于屏幕背光灯光或者控制背光灯的高压包损坏造成的。
花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造成花屏的原因很多,屏幕连接显卡的排线松动,屏幕控制电路板和液晶板之间的排线松动以及显卡显存质量不佳,甚至软件问题都可能引起花屏,其中最常见的是因为撞击跌落或者自行拆卸导致的屏幕连接显卡的排线松动或者屏幕控制电路板和液晶板之间的排线松动。
亮点和暗点有什么不同?
其实无论是亮点还是暗点,都属于坏点:),只是坏点中,如果是黑色的点则相对不太容易被注意到,因此成为暗点,如果是红、绿、蓝或者白点,因为颜色较浅在背光管的照射下显得直接发光,比较容易被注意到,故被习惯的称为亮点。
坏点是否可以被修复?
不可以。坏点属于液晶屏幕的物理损伤,因此是不能被修复的。

网友:

如何清洁LCD上的污渍?
对于一般污渍可以使用不会脱落纤维的软布蘸纯净水,然后拧干后擦拭;对于油污等比较难清洁的污渍,可以购买液晶屏专用清洁剂来清理,如果没有用少量的碧丽珠清洁腊代替也可以。切记不要使用有机腐蚀性溶剂(例如酒精等)以及明水来擦拭液晶屏幕。擦拭的时候,请先关机并注意按照一定的方向进行,建议将软布卷成长条状,然后由左至右或者由右至左的单向擦拭,最后可以让屏幕自然晾干。
LCD
坏点是如何产生的?
坏点是液晶屏幕在生产和使用中不可100%避免的一种物理性损伤,大部分情况下它产生于屏幕制造时,在使用中受到撞击或者自然损耗也可能导致出现坏点。只要组成单个像素的三原色中一个或者多个受到损坏,坏点就会产生,而生产和使用都是可能造成损坏的。
什么叫做LCD坏点?
液晶屏上的每个像素都由红、绿、蓝三种原色,它们共同组合使得像素产生各种颜色,假如红绿蓝三原色中有一种或者更多产生故障,则该像素就不能正常的改变颜色而会变成一个固定颜色的点,在某些背景色下就会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就是LCD的坏点。
TFT
表示什么?TFTLCD有什么区别?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即液晶显示屏。一般皆分为单色与彩色液晶屏两种,目前单色的LCD已几乎退出笔记本电脑市场,而彩色的LCD仍持续发展。彩色LCD主要又分为STNTFT两种,其中TFTThin Film TransistorLCD,又称为主动式电晶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也就是被很多人俗称的真彩液晶显示屏;DSTN (Dual-Scn Twisted Nematic)LCD,即双扫瞄液晶显示屏。是STN LCD的一种显示方式,现在已经退出市场。
VGA
SVGAXGASXGA+SXGAUXGAWXGAWSXGA等表示的含义是什么?
上述字母组合代表的LCD的不同分辨率规格,其中VGA640×480SVGA800×600XGA1024×768SXGA1280×1024SXGA+1400×1050UXGA1600×1200WSXGA1280x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