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CM1772PF求助

楼主(2008-02-29):
一台七喜CM1772PF彩显,一开始为行管坏,用5411更换后正常.一个月后,又拿来返修.故障为黑屏.开机听到高压吱吱地响(不正常的声音),后更换高压包(后来发现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又把原包换回了),又出现行幅不够,关机有亮点.一查二次电源管(IRFS634B)坏,更换634管后,现在的故障为开机B+电压由62V升到160V(1024*768 75Hz)大概1秒钟后又降到62V(同时还有不正常的高压声,吱吱响),现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各电压:-14V  9V  17V  106V  62V .不知如何检修,也无图纸,向同行求助.谢谢
后发现是二次电源管的限流电阻(原为0.33欧)问题.更换为1欧的电阻后,可以启动并有图像显示.但是在画面变换时(如打开一文档)图像会有明显的收缩现象(二次电源由136V变为124V),也就是二次电源不稳定(一次电源稳定53V无变化).还有就是菜单的对比度会随着图像的对比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可怎么查啊,在此向同行请教了.(更换过47uF/250V电容,无效.限流电阻用0.82欧时,也能启动,但是试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黑屏,而用1欧时就不会)

网友:
后发现是二次电源管的限流电阻(原为0.33欧)问题.更换为1欧的电阻后,可以启动并有图像显示.但是在画面变换时(如打开一文档)图像会有明显的收缩现象(二次电源由136V变为124V),也就是二次电源不稳定.(一次电源稳定53V无变化).还有就是菜单的对比度会随着图像的对比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可怎么查啊,在此向同行请教了.(更换过47uF/250V电容,无效.限流电阻用0.82欧时,也能启动,但是试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黑屏,而用1欧时就不会)

网友:
我感觉应该查控制电路。和反馈电路。电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