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中向下的三角形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9):
请问电路中向下的三角形符号代表什么意思,请见附件图所示

网友:
接地。有两种不同的接地,这是其中一种。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两种接地分别是什么,各有什么特点和区别?

网友:
考虑到地线电流影响,对反馈点接地有特别要求,就用不同接地符号表示。
在ATX电源里可能分别代表冷地和热地。

网友:
具体区别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是接地~
很明显的不用问也可以看出来,线路中有很多处通过一个电容接了这个三角号,如果不是地他会是什么?你说呢?

网友:
这是地线。很多图纸上都是这么标的地。

网友(2010-05-17):
我是新手,看来我猜是接地还对了

网友:
接地符号 画法不一样而已 就像电阻 电容一样

网友:
不同的厂家图纸画的有所不同 有时候就是猜的

网友:
搞维修会学会看电路图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哇,我也才知道,这也是接地的呀

网友:
接地,我以前也是按接地算的,但有时我还认为是接其他的的地方呢!!

网友:
确实是接地

网友:
应该是接地吧···像张老说的  是不是热地和冷地之分  请问一下热地是交流电的地吗 但是交流电好像没有地啊  不明白 有高手解释一下吗

网友:
接地的意思~~

网友:
恩。。之前是听说过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说法。。。原来真的还碰到了。。。这个应该就是吧

网友:
看图纸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接地符号。

网友(2011-03-29):
一看就是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