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69osd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2-29):
hpc1769osd显示器故障
换行管后,接信号正常显示30秒左右黑屏,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马上重开,重复上面故障.
主观感觉无信号待机时间短,10多秒就待机.
应该从哪里入手,是x保护还是数据问题,请高手赐教

图纸我就不传了,需要的请说

网友:
晚上又看了一下,电源电压逐步下降,56V降至35V黑屏,其于各路成比列下降,电源代假负载稳定,56V电流由0.3A 逐步增至0.75A黑屏,行管C角60V一直稳定,是高压包坏了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很大,   值得换过 .

网友:
谢谢你,
要是说高压包坏,但接信号能正常显示30秒左右,按电源开关马上重开,又能正常显示30秒左右,让我不能理解.
我现在没有高压包,要不然就换了.
网吧机器,共3台这毛病,我想是通病.

网友:
行管温升是否正常?包的可能性大

网友:
包已换,故障依旧,已代换包.升压电容.电感.还能是哪里的故障?请高手赐教
不会是偏转吧?

网友:
看看行推动部分,看看是不是行推动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偏转没事,与好机互换主板故障依旧,数据没事。只有明天看了,

网友:
如果用的是HPC小板.行管温升正常的话.考虑一下按键问题或重写ROM资料.

网友:
版主大人,您太忙了吧,我已经说明数据没事了。至于按键和行电流大有什么关联我倒理解不了,望明示

网友:
行电流由0.35A逐步增大至0.75A,黑屏,电流继续到1A,不敢再点,关机。包。偏转已排除,是行激励有问题吗,行激励信号有问题会导致行电流增大吗

网友:
故障应该排除,点了10个小时没事,换了c645.c614.c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