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触法 CPU无复位无PG信号 怎么个修法?

楼主(2008-02-29):
冠盟845GL 上灯座 自动触法 CPU无复位无PG信号 怎么个修法?大家帮忙说下

网友:
CPU的复位是NB给的  一步步  往上查吧

网友:
I/O坏了。。。。。。。。。。。。。。。。。。

网友:
检查其他的测试点有复位及PG信号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最好看下主板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冠盟845GL 上灯座 自动触法 CPU无复位无PG信号 怎么个修法?大家帮忙说下

CPU电压有么?基本电压你都测过了么?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 换了晶振好勒  不知道你这板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先将自动触发修好再说吧
有可能第二个故障就是第一个故障引起的

处理故障要一个一个的来

网友:
同意版主~
先把自动触发修好后,没复位的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