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18 晶振的起振问题

楼主(2008-02-29):
收到过三块915 intel原装板,都是使用ADP系列的电源IC,比如ADP3188、ADP3180、ADP3166……都是同样的故障:CPU无电压,全板无复位……经检测没有时钟,14.318晶振两脚都有1V左右的电压,但电位差仅有0.05V左右,时钟IC供电正常,PG不正常……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故障依旧……请问:(1)是不是因为没有PG信号导致晶振不能起振
                          (2)应该先修CPU电压,还是先修时钟

网友:
先修CPU电压

CPU电压正常后,会转出一个到时钟的PG

网友:
VRM给出一个VRM_PG给时钟
时钟才会开始工作

网友:
全板无复位先查供电,供电都正常再查时钟,最后复位!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芯片不好找,我都有好几块找不到芯片来换没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