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键盘 几个按键 失灵,按一个键会出现多个键是什么毛 ...
请问键盘 几个按键 失灵,按一个键会出现多个键是什么毛病。

楼主(2008-02-29):
请问键盘 几个按键 失灵是什么毛病。比如罗技G15
[
]
失灵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等于白说 坏什么了

网友:
可能 是 里面的 胶皮弹钮坏了。。。。。。。。。。。。

网友(2008-04-01):
线路板有短路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修的价值等于报废。

网友:
键盘线上有局部短路 ,使CPU不能正常识别
可以把键盘拆开看一下,运气好补下线,还是可以搞好的
不知C51多少钱

网友:
按键失灵多是键盘里面的薄膜开关有断路现象,比如进水导致断开,也有的是薄膜开关的排线与电路板接触不良(一般是维修中造成的)还有一中情况是键盘线接触不良(中间隐约接通),按一个键会弹出好几个的原因一般是里面漏电或卡键(比如说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