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请帮帮忙!

楼主(2008-02-29):
abit-an7的扳子,数码卡跑00,怀疑BIOS问题,刷新BIOS后跑EF,请各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
cpu的工作电压都正常么?诊断卡走码吗?

网友:
跑00的时候不走,刷过BIOS就跑到EF了,电压正常

网友:
EF有可能是乱码,当00做,你可以试一下继续当FF00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