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修边卖笔记本

楼主(2008-02-29):
因为卖的都是二手笔记本,为了便于维修,想在卖前测下有关参数.但不知测那些,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硬盘,光驱,笔记本上的接口
屏幕是否有斑点或者线条或者颜色是不是正常,不要偏色,
系统安装完后,放着考机,上网,放音乐放电视,看是否都正常.
也可以测试下电池............
呵呵

网友:
2楼说的不错

网友:
2楼的意见不错,但是我只做维修不卖2手电脑,没有精力.....

网友:
网上很多测试软件的 你能找到的都测试一下  主要是硬盘坏道  CPU、内存和显卡性能 还有显示屏的成色质量 键盘是舒适程度 触摸板的灵活度  卖2手也还可以 市场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去做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我的想法是:在卖掉一本笔记本之前,拆开笔记本,用表和示波期记下各个关键点的电压和图形.在维修这台本本时,就会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