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2罕见故障,各路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08-03-01):
一台2002年出厂的美格796FD2彩显,只要不进XP,都能正常显示包括在DOS和安全模式下,就是输出电压都偏低,210V只有178V,80V只有67V,15V只有13v,7V只有5.5V.如果一进XP,屏幕便一亮一黑,不停的闪,同时继电器也不停的跳,各路电压不停的跳变,反馈电路仔细检查也没发现有问题,431和光耦也都换过,跳电位器也无效,实在没招了,郁闷!请同行指点!!!!!!!!!!!!!!!

网友:
小问题,更换高压回馈电容,2KV的,221。这个问题不是罕见,而是MAG的通病。

网友:
MAG的通病有一种是继电器虚焊,就是开关变压器旁边的,是RL102

网友:
C365早换过,你所说的高压回馈电容应该是它吧

网友:
             210V输出,39K反馈电阻查了没?

网友:
再次更换3842及开关管和光耦后,开机电压输出正常了,进XP也能正常显示,但新问题又出现了,关机后电源部分发出嘶嘶的叫声,开机就没有了,将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关机叫。关机后测3842的7脚电压有19V,是电压高了发出的嘶嘶的叫声吗?一开机7脚电压降到16V,电源也不叫了,请指点!

网友:
我认为第一步是要全面补焊,其实很多小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不是虚焊的事,关键是不开机电源部分有轻微的叫声,开机就没了

网友:
把消尖峰电容换一下,开关电源如果消尖峰电容有问题,会有轻微的叫声。

网友:
3842换的是哪个厂家的,要用UC的,KA的不行不能换.

网友:
补充上面,至少美格的不行.

网友:
尖峰电容早换过,3842是UC的,已换过两个了,就让它轻微的叫,不会烧什么东西吧,反正开机就不叫了

网友:
主电压滤波电容或其他滤波电容。

网友:
主电压滤波电容或其他滤波电容都换过了,还是有轻微的嘶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