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08-03-01):
本人一块V星845gv的板,开机后能进入系统,一两分钟或长一点的时间就必定自动关机,直接使用Pe盘也一样。首先考虑更换电源,无效,然后直接更换所有配件(从一台正在使用中的机器拆下来),也是一样,烦恼! 在不进入windows系统的情况下,情况会好一点,也就是能用的时间会长一点,但一样会自动关机。
      这块板是04年买的,当时在半年不到也同样出现这个现象,也测试了很久,同样没辙,好在还在保修期,把板更换了,但现在又。。。。我也看过那些电容什么的,也没有明显的鼓起来,真的搞不懂,希望高手们能提供一下意见,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拜托!拜托!

网友:
机箱漏电是很少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也是有可能的.还有碰到过CPU的.自动保护.

网友:
电源吧。这种情况应该先换个电源试以下才对。
电源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散热效果如何啊?换个U看下~~~~~~~~~~~

网友:
主要还是查一下散热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把你的内存及U放在好的主板上测试一下,来判断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COMS里面是不是CPU温度设为某一值就自动关机???????????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助,我好些天没上网了,真的不好意思。。。。。。。

主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各位还是看清楚我说的问题,第一,各个配件都测试过了,电源、CPU、内存、硬盘。。。。都没有问题。
风扇也换了一个大功率的。在CMOS里看到CPU的温度在40度徘徊,在系统里看也是差不多。。。没有突然升高的现象。。
问题都是开机没多久就自动关了。不过前两天突然能用上半天,连续两次,第三次后就又不行了,头两次是连续用的,后来怎样都不行了。到现在还是一样。CMOS的温度检测功能已经关掉,还是测试主板时我没机箱的。

网友:
可能主板CPU架,用假负载测电阻值,试试

网友:
楼上的注意,要灌水到别地方去,这里是讨论区,请保持清洁。

网友:
我看CPU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啊!用按压法试验以下了!

网友:
监察开机后 PW_SW插针上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打下VCORE三项供电的波形,进XP后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再不行可能是ICH的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我再试试!先试CPU座。看看效果!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这样的板子
       CPU长期散热不良   导致CPU座接触不良
    换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