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主板3.3V短路怎么修?

楼主(2008-03-01):
我有一联想845GV主板不能点亮,换新电源也一样,肯定主板有问题,找来万用表测一下,测得3.3V对地短路,电阻值52欧,其他电压脚还好,没有短路,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怎么修?重点查哪部分?谢谢了。

网友:
明确一个问题!
万用表蜂鸣不代表短路!只代表阻值低于某个值!
这片板3.3V对地52应该姑且认为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现在3.3V不短路或者可以认为微短!

网友:
我也认为3.3伏特是正常的。看看电容什莫的

网友:
南桥那部分  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