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图像只显示左边

楼主(2008-03-01):
请教个问题
LG17纯平 用户拿过来是不开机 行管烧了 换了行管
现在图像只有面对象管的左边有显示 右边无显示 在无信号提示的时候 也只显示一半 资料烤了 行场IC换了 也一样
不显示的地方 有光栓的
请教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你这不是只显示一边,应该是行中心偏移过大,行中心是否可调?

网友:
行中心没有偏移  行副也没有大
调过去 也是不显示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