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跑45点不亮

楼主(2008-03-01):
本人接一块精英945GCT  M2  开机从D1   D2   45  就是点不亮
CPU内存都换过还是这样
内存电压1。8V   时钟信号只有0。40V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时钟电压偏低,正常大概都是一点多伏,看下线路走向,再加判断!
有什么结果再发上来!

网友:
插内存跑45,还是不插内存就跑45?这个要说清楚,很重要。

如果插内存跑45,刚北桥方面问题,空焊居多。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事啊    在你就刷一下BIOS   在不行 桥挂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电压有问题,一般1.4V左右
仔细检查时钟周遍元件;
再就是测一下其他参考电压!

网友:
刷bios试下,如果不行则北桥坏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