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不转

楼主(2008-03-01):
我遇到到很多例就是 有的 机器亮 风扇也不转       有的是机器不亮风扇也不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我是笔记本的初学者

网友:
笔记本会自动控制风扇的转速
你会一直都转

网友:
遇到机器亮 风扇不转
直接飞线解决就行了

网友:
机器亮 风扇不转 测一下 供电电压 和 检测电压

网友:
太多了.还是找个例子说说吧.......

网友:
先拆下风扇单用5V给其供电,看是不是风扇坏了,若不是再测主板的供电5V有没有.....

网友:
如楼上兄弟说的,确定风扇好坏,再回朔风扇是否供电.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认真坐着听大家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到很多例就是 有的 机器亮 风扇也不转       有的是机器不亮风扇也不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我是笔记本的初学者

风扇本身是否有问题,板上的温控芯片及相关电路有否有问题

网友:
你的机器温度高了他就会转,关于开机就转是不同机器的设计不一样罢了,只要不是一起不转或转速不够就可以.
你可以用计算器做运算,这样CPU的工作回加大,就可以看出风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现在都是温控的,到一定程度才会转,一般是不转的

网友:
新一点的本本都是温控风扇,温度高了风扇就会转了。先确定风扇好坏再检查供电。

网友:
感觉就是控制部分的故障   风扇控制 就是温控芯片 控制的吗    别的 不管吗

网友:
除非温度很高了,风扇都还不转,那么平时就可以不用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