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X主板问题

楼主(2008-03-01):
华擎k7S41GX 主板问题,上假负载CPU供电3V,上CPU后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其他的电压正常的,刷过BIOS也不行,代码一直是00.请问此种主板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量一下PCI,USB,南北桥,北桥到CPU等的阻值。

网友:
这型号的板问题一般是ATTP1 和I/O, 南桥/北桥的供电管烧了。

网友:
高手                                           测试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