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3000开机就掉电

楼主(2008-03-01):
一款Toshiba3000的笔记本 一加电开机显示一个Toshiba的LOGO(图像特别暗)就掉电,再重复开关机都没显示,只有把适配器拨掉再插上才可以重复以上操作?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部份mosfet是否有打穿的.

网友:
也遇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估计是哪里的通病,我换了不少芯片,没有解决。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掉电肯定是哪部分短路,但是如果亮屏,短路不会很明显.
你说暗屏?是不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返回显卡保护了?你还是少开机器为好啊.
你把屏拆了,外接.如果不掉就是它的问题.

完活~~

网友:
我遇到一个HP NX6120一加电开机显示一个HP的LOGO(图像特别暗) 就档机了,活给别人了,说是干了南桥,现在好了,我还没有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是给个例子

网友:
你进BIOS掉不掉电?

网友(2008-05-21):
这款是是不是独立显卡?如果是,一般就是显卡板的问题。比较烦,只能更换。

网友:
CPU供电IC查一下,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2009-02-26):
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

网友:
重开机看电流跑到那一部分了,如果电流上去没有显示怀疑显卡,如果电流没上去了呢?还是要看实际情况而定,以前在厂里有遇见过,CPU空焊,跑00,2C,4F,78,甚至还开机挡XP,掉电。具体看看是那一部分。再做处理。别换了东东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