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样代换内存颗粒,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8-03-01):
怎样代换内存颗粒,要注意些什么?颗粒位数得一致吗?还有PCB版也得一样吗?
就是说我判断出那个内存颗粒坏了,怎么样代换它呀?

网友:
你如果能看一下颗粒的datasheet,你会发现,容量和位数相同的,他们的引脚定义也是一样的.所以代换原则是:同容量同位数,频率相同或用更高的.

网友:
更换的颗粒规格必须相同,同时还要注意下颗粒可达到的速度是否相同,不然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学习,学习啊,学海无崖,慢慢探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2008-07-13):
回复 网友B:

学习,学习啊,学海无崖,慢慢探究研究!!!!

网友(2008-08-31):
下载,学习 学习啊,谢谢大家乐!!1

网友:
前天修好了四条DDR内存,一种频率是333MHz的、一种是400MHz的。我用坏内存各一条做拆件用,换上有问题内存用软件测试后都通过了。

网友:
迷茫学习中··观望老鸟贴出更清晰易懂的帖子

网友:
先看看IC是 x8bit還是x16bit, 再看IC的容量, 如512MB 双面16粒,大的是32Mx8, 如是8粒單面便需小心一些, 因可能是x8 one row和 x16 two rows組合而成, 這便先分清楚再找IC, 速度方面大多能向下兼容,這便不需更改SPD.

网友:
换同规格同容量就行。 :victory:

网友(2008-10-22):
和代换其他电自元件一样,代换的参数一定要高于或等于原器件参数,

网友(2008-11-21):
太好了,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有什么简单的识别方法,同型好同板型的那就不用说了

网友:
内存还是比较好修的,主要准确判断坏的颗粒

网友:
内存还是比较好修的,主要准确判断坏的颗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