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主板无电压,换过SC2643也一样

楼主(2008-03-01):
如题,主板是VIA芯片组的,换过供电SC2643芯片
故障一样,无电压,IO是83687THF,会不会是IO有问题呢
求助高手
芯片

网友:
主板哪里没有电压啊?说的清楚点好么,不然还得跟猜谜一样怎么帮你呢!

网友:
还用说吗,肯定是CPU没有电压了

网友:
1 场管
2 电源IC
3 电源IC外部电路
4 有无断线
5 其他供电如何,如内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看CPU供电正常不;
不正常则先考虑MOSFET,看烧坏没有,
接着检查供电电源,挨个检查:12V 5V 3.3V(基本上是短路造成的)
你的电源IC已换,还可以检查其周遍元件,
看有没有脱落,少料现象!
再看有没有VID信号,这个没有肯定开不到机!

网友:
场管都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电源IC换过一样情况
不会断电,估计是外围电路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根I/O没有关系,I/O只管开机

网友:
你找一个你板上的PWM芯片的典型电路看一下。再仔细跑一下电路。比什么都强。再参考一下别人的经验。论坛里应该有你要的东西。如果真想学维修还是静下心来看论坛的资料。

网友:
EP板有的要插CPU才有电压,你试一下

网友:
EP大板要用300W以上<5Vsb>2A的正品电源来试,我是用450W进口的<牛魔王>电源试的,一般250W的电源主板无电压,正如楼上兄弟说的有些要上CPU才有电压

网友(2008-07-30):
我的也是这型号的 插上电源自动运行没反映 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