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板有时起不来起来了有时关不了机

楼主(2008-03-01):
冠盟845板有时起不来起来了有时关不了机 按关机开关也关不了  大部分时间都正常 怎么回事啊???
看主板元件还没有明显坏的痕迹啊

网友:
加焊下IO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这个问提我也遇到过,这个好像那个第方开焊了!高电平不能拉底,我是放BGA上吹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复位电路故障!

加焊一下IO及周围的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