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打磨条,512,一般只可以认出64-256这种应该怎么弄?

楼主(2008-03-01):
我的打磨条,512,一般只可以认出64-256这种应该怎么弄?
是不是SPD问题?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1,如你所说SPD问题(但如果是用过一段时间这样,就不是了)2.有IC空焊或有坏位.

网友:
把SPD去掉,用好条带起来.
还是只认识64-256M
RST软件测试全红

网友:
会不会是排阻的问题?
我拖过后现在不开机了

网友:
拖过后不开机就要看看是不是有空焊或短路了.

网友:
我现在把他全部弄过确定没有空焊或短路,但是还是不开机

网友(2008-07-09):
有IC空焊或有坏位机会比较大

网友A:
你的条子是由缺位或是缺址的废颗粒拼合而成,兼容性极差。你是否注意到除了SPD外,在条子中央还一个小IC,它是用来寻址的。
中国的的造假技术,堪称世界顶级。因为中国人不注重理论,注重经验,不注重形象,注重利益。所以在蛮夷的眼里,MADE IN CHINA 等同垃圾。

网友(2008-08-10):
回复 网友B:

可能PCB短路了。。

网友:
内存有没有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过,是不是与主板不容兼?是以前一直好用的,还是新买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条子是由缺位或是缺址的废颗粒拼合而成,兼容性极差。你是否注意到除了SPD外,在条子中央还一个小IC,它是用来寻址的。
中国的的造假技术,堪称世界顶级。因为中国人不注重理论,注重经验,不注重形象,注 ...

网友:
兼容条子都是从垃圾板卡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