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Thaiphoon修改SPD資料教學實例

楼主(2008-03-01):
(希望對本版大大們有幫助,若有重複別見怪)
文章中介绍了如何利用Ultra Edit和Thaiphoon Burner这两个软件改善非名牌内存的兼容性和性能,对自己手里杂牌内存不满意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在文章开头提两个软件先:第一个是UltraEdit,这个软件是修改内存SPD文件的软件;第二个是Thaiphoon Burner,这个是把spd信息刷入内存的软件。这两个软件子在使用上都是比较简单易懂的。
下载好软件后,我们先是确认一下自己的内存颗粒。原则上,相同内存颗粒的不同牌子内存可以互刷。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内存颗粒的,也不能上网下载其他内存的SPD文件,这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取得SPD文件(.thp).
通过Thaiphoon Burner获得内存的SPD信息
先是打开Thaiphoon Burner,点击 “EEPROM” 我们可以看到工具栏最后两相分别是“READ SPD at 50h”“READ SPD at 52h”,这里是读取以及选择要刷的内存,50h52h分别是第一插槽和第三插槽的内存信息。首先读取第一插槽内存信息后,我们先要保存:点击File后,点击”Save Dump as”。这样一来是获得自己的内存SPD文件(.thp),二来可以在刷SPD失败后可以重新再刷回原来的SPD信息(第三插槽同理)

修改SPD文件(.thp)
Thaiphoon Burner只能用来Dump SPD信息,如果大家想要修改SPD信息,比如”Part Number””Serial Number”这种,就需要的软件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UltraEdit了。
我们安装软件后,在工具栏点击文件,然后打开我们要选择修改的SPD文件(.thp).UltraEdit里面读到的信息跟Thaiphoon Burner读到的信息相差五位,这个我们不需要理会也不需要修改的。
在这就说一说读到不同的字符串告诉我们不同的信息吧:
45h~4ch
:这一段对应的是Cpu-Z所标示的制造商,通过修改这里的代码可以修改;
4eh~5fh
:这里合共18位纪录的是Cpu-Z中的“Part Number”,各地址记录的是相应英文的ASCII码,在UltraEdit在右面相应的地方可以直接输入,UltraEdit就会帮我们自动进行转换,如果看到右边信息不清楚相对应的栏目时候,可以先点击一下左边的53h的地方,那么右面相应的地方也会被选中;
62h~63h
:这两个是制造日期,62h是年份,直接在左边输入就可以,63h是周期,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是16进制的,所以我们要相应的转换(关于16进制修改:例如ABCD16进制这个数转成10进制就是A乘以163次方+B乘以16的平方+C乘以16+D乘以1)
64h~67h
Cpu-Z中的“Serial Number”,这个自己直接从右边对应栏输入就行了,我们可以输入自己特别的号码,例如自己的生日啊之类的.一共是8个数字。
修改完后我们就可以保存自己的SPD文件,然后刷上自己的个性SPD了。

网友:
注意事项:
A:要备份好要修改的SPD文件,以免丢失了;
B:能够直接输入的可以在右边直接输入,不能的就在左边或者通过查询ASCII码去修改。
导入后刷入SPD文件
我们点击File后,点击“Load Dump”,选取自己要刷入内存的SPD文件(.thp),我们导入SPD文件后,就可以进行刷SPD信息啦!
步骤很简单,点击“EEPROM”,点击“Full Rewrite”,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会问我们是否确认要完全写入新的SPD信息,我们点击是(Yes)后,Thaiphoon Burner就会进行对我们选择的内存刷SPD信息.大约30秒后,刷SPD的过程就结束。
注意事项:
A,我们要确认刷哪一条内存,分清楚自己读取以及选择的内存;
B,不同颗粒之间SPD 未经证实可以互用,请不要乱刷;
C,即使失败了不要慌,重新来一次就可以,如果还是不行就交给有经验的人去帮忙解决.

网友:
好像没有提到兼容性的问题~ 我以为楼主要用UE直接修改SPD的参数呢~
不过经正常我的一条现代刷了金士顿的SPD后兼容性明显提高,甚至超越了KINGMAX等品牌的正品内存~
不过因磨损严重已经寿终正寝,准备什么时候装到机器里卖掉算了~

网友(2008-04-01):
感謝樓主詳細的解說 ~ 受益無窮ㄚ Thanks a lot ~

网友:
Thaiphoon可以直接改参数吧,为什么还要用Ultra Edit?

网友:
看懂了.可我不需要这些啊.能不能把内存的参数告诉我们?

网友(2009-08-01):
好资料!我要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
也想动手试试,不知道哪里有比较全面的SPD资料下载。。。

网友:
用ULTRAEDIT打开都不和THAIPHOON里一样的。。用16编辑里面的数据都和THAIPHOON里的不一样。。。是不是那里设置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