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为什么测不时钟波形出波形

楼主(2008-03-01):
DDR2内存为什么测不时钟波形出波形 ,我是100M的示波器 221 220 138 137 186 185 时钟脚
PCI-E显 时钟也侧不出来
为什么

网友:
上内存后再测量!
另外注意量程的问题!

网友:
空板上假负载是测不出来的对吧
上CPU上内存 在测量吗  还是只上内存去量
量程的问题!  用多少好
求救啊
出现这种问题是为什么呢
求救啊

网友:
ddr2的时钟信号应该在200MHz以上吧?!使用差分时钟也只能减半,每个时钟必须在200MHz以上!

网友:
100M的示波器测不到DDR的频率的。

网友:
用500M的来测吧!

网友:
用频率计是否可以测出来 如果好使我搞一个
谢谢各位啦
学习啦
我找个250M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