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AD2-E PREMIUM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3-01):
开机提示:
        NO Hard Disk Drive Detected!
        CMOS Settings Wrong
        CMOS Date/Time Not Set
        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网上说打掉与Chassis 条线中间排针相连的三级管,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不知道是哪个三级管,有熟悉这块板的朋友能教教我吗?
感谢三楼的电路图,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论坛里帖子做了详细的说明 自己找找~
另外华硕的一个朋友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
在SATA口和SC中间的702就是,你看有没有,他下面是个10M欧的电阻!还有看提示你应当需要触发一下RESET,如果在出现CHASSIS错误提示才能判断是他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 ,为什么非得要19个字啊

网友:
回复三楼

按照楼上的说法把SATA和SC(南桥)中间的那个三个脚的三级管(一头是一个脚另一头两个脚)打掉就好了.

网友:
ASUS 的问题统统找我啊,不管什么问题大家一起研究。我不在论坛也可以加我Q我Q天天在线!
斑竹我这不算做广告,只想在论坛好好发展发展。

网友:
小孩的QQ号码是多少啊?华硕修理高手~~

网友:
华硕不是保用三年吗?

有问题直接拿回去给它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