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路怎么样就算是工作正常了?

楼主(2008-03-01):
是不是可以通过几个关键的测试点来完全确定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如果是,请问是那个点?谢谢帮忙告知

网友:
可以依据板上的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来判断供电大概是否正常。通常两者均满足时供电基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
我看资料说查故障的检修流程一般是

供电->时钟->复位

确定了供电是好的,还后再查时钟,最后看复位电路

如果不能确定供电电路正常,怎么查啊

网友:
电压电流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点主要有:
1. CPU供电电压
2. 北桥供电电压
3. 南桥供电电压
4. 内存供电电压
5. 时钟电压
6. 正常开机所需的12V 5V 3.3V
这些正常那考虑时序了!

网友:
电压符合给定要求,包括电压值,瞬态响应,纹波系数,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