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2D 小五脚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08-03-01):
T32D 小五脚芯片 3脚接地,5脚5v输入
实在查不到芯片资料,翻了几块板都没找到一样型号的
但找到上述两个引脚定义一样的,先请教一下各位,不行再换上去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一个与门电路。

网友:
我心地飞翔,谢谢你!
本来想节约点经验直接去ic网站上下载的,但一想到好心人帮助要报答一下就点了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