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故障

楼主(2008-03-01):
一块升技NF7主板,可以正常开机,安装系统,但是不能装显卡驱动,能进入安全模式,所有配件都换过了,但是还是不行,确认是主板问题,刚进系统就黑屏,或者在磁盘扫描处不动,NF芯片组,BIOS已经刷过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好象在哪里看过夜十三关于这方面的贴子。好象是与声卡驱动有关。好象是先把声卡驱动线掉装好后再装它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