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硬盘最怕磁头坏

楼主(2008-03-01):
我收的坏盘,为啥修的成功率这么低,现在考虑一下找到答案,都是磁头坏的缘故,敲盘敲得次数多了,盘片己经被磁头严重划伤,你说这硬盘还有的修吗,可惜我刚开始修盘时不懂,费力也不能修好,听人说希捷盘磁头坏的多,但好象迈拓的磁头坏的也不少,尤其是6Y

网友:
楼主说的太对了,我遇到的ST盘头坏的多,WD的容易损坏F区,丢失固件.修好的没多少

网友:
楼上说的对,修盘时要判断是不是磁头坏,是的话就扔吧,别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修了,高手也修不上

网友:
磁头出了故障就会把盘面弄坏,这时只能开盘修理了.

网友:
以前总觉得WD的盘不好,现在我手上修复率最高的就是WD了

网友:
我也觉得wd的盘最好修啦,我就修了好多个

网友:
西数的盘好修吗,我没修过,尽修迈拓了,修西数用的什么工具才能好修啊

网友A:
WD的砍头,MT的固件+SF,ST直接SF得了。这是我修后得出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的砍头,MT的固件+SF,ST直接SF得了。这是我修后得出的经验。

wd满屏绿s,免卡的3000能修吗?怎么修呀
知道要重编码表,也可以低格.具体怎么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满屏绿s,免卡的3000能修吗?怎么修呀
知道要重编码表,也可以低格.具体怎么做呀

重建基本上不起作用,直接FORMAT吧,软件界面上有这个选项,直接选就可以了

网友(2008-08-12):
楼上的你们说的太对了 这两天我遇到一个三星80G的硬盘就是只读不写 费了九牛二虎的力能用的工具基本用了个差不多 居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今天早上无意中看到自己平时试机器的硬盘居然也是这样的
    查了两天都说是磁头的事
决定不再浪费时间了 仍了 看到心烦

网友C:
我手头有一片硬盘
用户在装机时烧了一个元件
后来我换一块同型号的主板上去
听到有哒哒的敲击声
这种还有得修吗?

网友:
我不懂怎么判断厘吨度微坏哦!!!!!!

网友:
没办法,很多坏盘都是磁头故障,难搞定。只好砍头,所以最好去收那种一个头的坏道盘,呵呵

网友:
NND,这个判断头的好坏真TMD的难啊,基本靠经验!

网友:
是啊,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网友(2008-09-23):
修硬盘真的跟砍头一样,好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片硬盘
用户在装机时烧了一个元件
后来我换一块同型号的主板上去
听到有哒哒的敲击声
这种还有得修吗?

确定你换的电路板是不是完全一样,板上是不是带了BIOS,如果是带了BIOS的话把原板的BIOS换上去就不会敲了

网友:
修过几个三星的,网上有人推崇 三星SF, 唉,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很多坏盘都是磁头故障

网友:
还是WD的好修,专功WD

网友:
和上面几个新人一样,磁头 坏 有几种呢? 凭 声音 震动 能比较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