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p-mx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3-01):
此机是品牌机在保修期已更换主板,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关机,之后无法开机。拆机箱手摸南桥烫手  只是插了一会儿电源就这样,主板上的指示灯也不亮,如何确认是不是南桥里面短路呢????

网友:
桥挂了。换桥吧 :'( :'( :'( :'( :'(

网友:
a14对地电阻能否确定南桥坏了呢??????例如小于80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它什么信号我也不懂。我暂时只知道两点作为参考。一是打PCI的A14脚对地阻值十三说的不能小于小于80。另外量一下IO67PIN(W83627HF)是否有电压。如没有跑一下67连南桥那边的线路看是否有电压。如果也没有则有可能南桥挂。还有论坛上进可以打PCI的AD对地阻值(我没有阻值卡也没量过)阻值要相同。我就知道这三点都是从论坛上看到的你可以到论坛上发点时间去看一下。这里的高手还是蛮多的。老师也好。

网友: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南桥的故障    特别谢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