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盘的校验和为什么是错的

楼主(2008-03-01):
迈拓4D正常使用的好盘,用ISA读出固件信息,为什么有的模块校验和打的是叉,而不是勾,还有的标识也不对,好盘为什么也这样啊

网友:
模块的级别分ABCDE,E级的模块坏掉不影响使用,这就是你说的好盘,好盘也可能带坏模块。好好去研究说明书,上面都有。不研究说明书到处找技巧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