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GE-MX点不亮,还应该如何检测?

楼主(2008-03-01):
诊断卡跑00,电压等用478假负载测的数据如图:

总线时钟二个测试点,另一个为0.
主时钟二个都是0.41V
这些数据有问题吗?
由于原BIOS是3M的坏了,我就用4M的代了(文件头部加了1M空子节),是否还是BIOS的问题?
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网友提出参考意见!
谢谢关注本贴的网友!

网友:
还是刷BIOS吧

网友:
那肯定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AMI的BIOS好象是不能这样加的哦~~~~~~~~

网友:
BIOS容量不配 :D :D

网友:
那我就先到你们的网站买49LF003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