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接到一个815主板点不亮。电容有鼓包的。

楼主(2008-03-01):
电容有鼓包的。换了几个之后。上电开机试下。没想到出现电源保护故障了。不知道怎么修了。两个场管换来换去还是不行。之前没换电容还可以开机的。望各位大哥看到后。给小弟个答案。谢谢

我把那几个电容又重新换了一下。哈哈。搞定了。原来是电容有不不管用的。

网友:
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容再重新焊下来检查一下。电容旁有一些小孔,不该连的地方不要有锡相连。另外再检查一下CPU供电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外,有没有焊的时候蹭断细线!新手的话焊不动就开始用烙铁头蹭。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换的时候电池有拿下没有,以前遇过几次别人换电容后就点不亮的,重刷了BIOS就ok

网友:
如果焊前没有电源保护, 换电容后才发生, 铁定是焊的时候发生问题, 重新检查一下吧.

网友:
电容用错也会这样,如1500UF 16V换成1500UF 6.3V......

网友:
极性是否搞正确,耐压值和容量是否正确,这些往往是容易忽视的问题,还有焊接不小心把,焊盘弄脱落了等等!

网友:
都被你们说了,也就是这些了,我没说的了  顶你们!!!!

网友:
  电容的容量的大小关系不应该很大,昨天有一块主板,也是点不亮,一查是电容键短路,弹不起来,换后同时发现CPU边上的电容鼓包,是1500UF,随手找了一个2200UF的电容换上,一试机完全正常。

网友:
焊接流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