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南北桥频率测试点

楼主(2008-03-01):
南桥 66MHZ 33MHZ 48MHZ 14.318MHZ
北桥 100/133MHZ 66MHZ
请问大家这些都是在哪里的测的?在其它插槽上和芯片引脚上测的?
听说最好在南北桥终端测试,是在桥旁边的电阻、电容吗?
谢谢各位了~~
:'(
[
]
芯片

网友:
我给你一些经验吧,不管南桥还是北桥,它们的时钟点都会因为芯片的不同而不同,实际维修中我是这样,CPU和内存还有各槽的时钟如果都正常,然后就仔细看如果板上没有明显的断线的话,这样我就认为桥的时钟也是正常的了.

网友:
谢谢断箭超版的指点,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今天刚买了频率计,拿一个新的主板845GV来测试。发现测CPU假负载上的两个时钟点频率竟然有250MHZ,我感到奇怪的是没看见过CPU外频是这个数值。
不知是不是我太菜了,还是其它大哥也有遇到这个类似的情况。再此向各位请教。。谢谢谢谢

网友:
修板频率计用的少。示波仪用的挺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小弟初学维修,暂时买不起100M的示波器,一段时间后入手一台20M的示波器来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