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的问题板!

楼主(2008-03-01):
就是在退出BIOS设置时,按 F10 后回车,没反应,但重启主板却能够保存设置。
像这情况可能有哪几个原因呢,会影响主板的正常使用么?

网友:
刷BIOS(最好用软件加参数刷)
加焊I/O
更换I/O
前提确认CMOS电池有电 跳线电压正常

网友:
加焊IQ就行了 我刚修好不久的和你的这个故障一样 南桥我也加焊了 最初是按住南桥旧没事加焊后还不行就加焊了IQ 就好了。

网友:
刷BIOS.........
换I/O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电压是 2.9V 跳线电压是 2.6,
就这问题会不会影响主板的使用呢 不会的话不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你啦 加我QQ一起交流下好么?

网友:
用手摁着。。。。。。。。。。。。
这招对于判断芯片虚焊真的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了写 QQ号码啦 609732400 真诚的想和你技术交流 进步彼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见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