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一开机就报警

楼主(2008-03-01):
求助联想旭日150一开机就报警,可以确定不是没电,
开机常响,按下键盘可以进系统,按键盘过了BIOS界面就不报警,
如果不按键盘则一直报警不停,麻烦高手了

确定了,是键盘问题,换新的,没有修,因为不贵

网友:
回2楼孤雪飞扬

果然是高手,经验就是丰富。我把键盘取了就不报警了,一上就报警,是键盘本身坏了吗?如果是。可不可以修键盘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器和你的情况一样,进BIOS后不报警,而且是通适配器后风扇转两下就不转了,是在没按开关的情况下.

网友:
键盘小心分解开,看下是否脏东西粘着,如果没有就用电吹风吹下,可要小心点哦,在装上一帮没事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一个吧  很便宜的

网友:
是的呀,这键盘也没有多少钱呢,国产的,很便宜,没有必要修,在说了这机器键盘太容易坏了,我都换了好多呢

网友:
现在的键盘真的是很便宜了,记得以前买一片键盘要1000多,呵呵,现在没有修的价值喽

网友:
是呀,换个键盘几分钟就搞定了。要是修键盘可能1~2个小时都搞不定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谢。。。。。。。。。。。。。

网友:
还真谢谢各位啊..学到东西了 多发一点这样的例子就好

网友(2008-05-25):
又学到东西了, 谢谢........见识了

网友:
换个键盘就OK了

网友:
还真谢谢各位啊..学到东西了

网友:
本本我个人认为,大多是键盘和内存才有声音,,我个人意见哈

网友(2008-07-06):
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KB芯片坏了的,遇到过

网友(2008-09-23):
请问这个键盘大概多少钱啊?
我有一台这本子,键盘进水废了。

网友:
键盘可能短路了。键盘报警真是少见啊。

网友(2008-10-31):
学习了 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这作用可大了去了
呵呵`谢谢LZ的无私```

网友:
呵呵   以前遇到HP的本子也是这个问题 回车键坏了

网友:
是的呀,这键盘也没有多少钱呢,国产的,很便宜,没有必要修

网友:
个人认为修好的价值比换的价值要大,个人意见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09-02-17):
看现象应该是键盘短路。就如果你按住键开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