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上数据线插槽断了一根针可以修吗?

楼主(2008-03-01):
能修吗?如果能修硬盘资料会丢吗?

网友:
换针或补焊,与资料无关。

网友:
我还是个新手啊!问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不要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过了保修期你可以把那针补上就行了,不过你的焊功一定要过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想到那么小的针还能焊啊,坛子里真有高手啊

网友:
这是基本功
如果LZ是业余的,那弄起来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