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dt151d屏暗,对比度能调,亮度不能调,请大家帮帮 ...
三菱rdt151d屏暗,对比度能调,亮度不能调,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3-01):
来自: 广东茂名
三菱rdt151d屏暗,可以看见图案,对比度能调,亮度不能调,请大家帮帮忙!!!
亮度

网友:
亮度不可调?是暗像?还是屏的亮度比较暗?看一下显示器的生产日期,如果三四年以上的显示器,要考虑灯管老化的问题。

网友:
来自: 广东茂名
屏的亮度比较暗,2004生产的,如果是灯管老化,换灯管难度大吗?

网友:
...如果是这种情况....不难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