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350X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08-03-01):
技展350X(还有其它一些技展型号)有一个通病:辅助电源部分容易烧毁!故障点惊人的一致:都是R7、R14-R18、场效应管烧毁,严重的电路板都会烧出一个洞。

我今天修了一只这种型号的电源,上面说的几个电阻都已经烧毁,看不出色环了,C8\D10\光耦附近的三极管C945以及场效应管2N60也都爆裂。在网上搜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这种型号的电路图,在走投无路之际突然想到了能不能在网上搜技展电源的图片,通过图片找到这些烧毁电阻的色环,从而知道这些电阻的阻值呢?值得一试,马上用百度和谷歌搜,你还别说真的找了一些拆开的技展电源图片,通过仔细观查得到了这些电阻的阻值:R7,1欧;R14,220K;R18,100;R15,100;R17,3.3k;R16,10.
马上更换相同阻值的电阻,C8(1.5nF/100V),没有找到同值的电容,只好用找得到的1.2nF/2KV替换.D10直接用1N4148.C945用1815换上.2N60用6N60代换.通电发现辅助供电的输出电压高达6.7V,果断拆下光耦,换上一只817光耦后再通电,待机电压+5V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各电压正常输出,接上主机,一切正常!

网友:
今天修一个ATX电源,不好好工作了,装在我的机器上不开机,拆开以后仔细观察,看到有个330uF的电容有很少一点点鼓顶,和好的没有太大差别。焊下用表一测量电容只有152uF(有表真好)了,从废主板上拆下一个470uF 16V的电容换上,故障解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话一点不假。

网友:
电源很少修。来学习一下。以后修电源也有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举得那个例子还是值得参考。值得参对。。

网友:
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以后修电源也有经验了。 :) :)

网友:
电源修的时候真难,但收不到钱,只是练练手,而已.

网友:
如果能再深入研究其成因就好了

引用 楼主:
技展350X(还有其它一些技展型号)有一个通病:辅助电源部分容易烧毁!故障点惊人的一致:都是R7、R14-R18、场效应管烧毁,严重的电路板都会烧出一个洞。

我今天修了一只这种型号的电源,上面说的几个电阻都 ...

楼主:如果再深入研究通病的成因那就好了
       如果是设计的原因就改一下线路
       如果是用件余量不足的就换大点的
据我看来此电源的辅助电路并没有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哈哈!我的个人见解,只作参与,不正的请赐教!

网友:
谢谢  兄弟  贡献 !!!!!!!!!!!!1111111

网友:
电源故障大多与电容有关,也曾经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学习楼上的经验不少。支持一下。电源很少修啊。

网友:
其实电源说好修也好修,说不好修也不好修,要看怎么去修了!我遇到的大部分是电容鼓包了!换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