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怎么分正负级

楼主(2008-03-01):
请问各位高手液晶屏的灯管要分正负级吗???
拿着一条灯管我应该怎么分正负级
灯管的两头能看出来吗?

网友:
灯管是不分正负的啊。只要在换灯管时连接好就行。

网友:
晕,灯管哪有分正负的呀,。如果怕,那你就拿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液晶屏的灯管好像也没有灯丝吧,不用预热,如何发射电子的呢。和家用日光灯还是有一定区别。

网友A:
灯管不分极性,只是灯管接在高压板上就要分极性了,因为灯管与高压板的连接线一根耐高压,一根要低一些,接反的话,可能会造成高压击穿,引起新故障。

网友:
哦!那液晶的灯管能不能接反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用分反正,焊好、装好就行啦!

网友:
好象不可以哦,我接反了点不亮啊,应该是有些区别的吧

网友:
灯管是不分正负极的,只有接触不到才不亮.

网友:
液晶灯管没有正负之分啊

网友:
液晶灯管是没有正负之分  因为灯管与高压板的连接线一根耐高压,一根要低一些,接反的话,可能会造成高压击穿,引起新故障。所以在接时要看好

网友(2008-05-15):
点燃灯管的是高频高压.是属于交流电,那有正负之分?

网友:
按设计上来说灯管是有正负之分,但按高压电路来说应该不存在正负电压,本人也换向试验无明显区别,况且屏上多灯顺序随意也可正常使用(引线够长的前提下)。

网友:
液晶灯管是冷阴极的.使用中不需要要分正负。再说了,输入源也没有“正负”给你分啊。

网友:
灯光用的是高压交流电,交流电没有正负之分的
应该和日光灯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不分极性,只是灯管接在高压板上就要分极性了,因为灯管与高压板的连接线一根耐高压,一根要低一些,接反的话,可能会造成高压击穿,引起新故障。

怎么理解,再说详细点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高手们的解析,

网友:
灯管用的是1000V的高压交流电,不分正负级的

网友:
哦我明白了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以为分正负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