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显示了该怎么办

楼主(2008-03-01):
新蓝17寸CRT显示器,开始是缺红色,补焊了下尾板上的LM2439,开机后电源指示灯烁无显示,检查下来LM2439坏了,手上没2439就换了块LM2438上去,结果电源指示灯绿灯一直亮,无法关机。测变压器出来的各组电压都正常,二次电源不起振,无高压输出。行管好的,还要测哪里?请高手指教!!!
经过检查发现是TDA4886芯片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估计是把那给尾板供电的+12V给搞短路了,多检查看看吧,看你动的地方!

网友:
完全是你自己人为的故障啊,,,肯定是人为短路了,,,还有你换上去的芯片是不是又烧了,还有预视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