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配件代换又一发

楼主(2008-03-01):
明基显示器C5707三极管难买的话,可有彩电常用的中功率管C3807代换

网友:
请问实验过吗?可不要光看原理图就发上来哦,请别见怪,您没注明实验过,只是怕挂更多零件,请补充说明下哦

网友:
有用过了,我已经修好几十台了 :lol

网友:
NPN的管子,只要参数符合都可以代换的。

这是家电维修网里的一个比较全的管子参数贴表,不过查询不方便,供大家参考http://www.jdwx.cn/mybbs/archiver/?tid-220668.html

网友:
也可以用D966或D965代换,因为很多通用高压板都是用的这管子。我修过的在没有原型号的都是用的这种带换的一直很正常。

网友:
高压板上的管子代换率非常高,查一下资料就ok

网友:
明基显示器C5707三极管难买的话,可有彩电常用的中功率管D882代

网友:
c5707在广州就特别好买

网友:
没有这个必要把!这个管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