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雨过天晴”的硬盘 卸载但要保留数据

楼主(2008-03-01):
“雨过天晴”是一款很8错的还原软件 但这次碰到的麻烦也大了 一个装过雨过天晴的硬盘 c盘被格式化了 但无法安装系统 原因是硬盘还有雨过天晴的余孽在操控 但现在已经无法使用雨过天晴本身的程序来卸载 本来可以DM彻底格式化或用清零硬盘前部分数据来消除 但这样的做法连原先的分区也没了 重要的是要保留c盘以外的盘
各位大虾有什么好主意

网友:
把其他 盘的数据  G 出来  放到别的硬盘上

网友:
烤出来了怎么整都不怕了,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了,不知道怎么卸载的,忘记了

网友:
如果把硬盘第0扇区的前446个字节的数据清0后,挂作从盘,我想可以把后面的数据全部找回。因为还原软件一般在第0扇区中做文章。注意
:是前446扇区,因为后面的数据是分区表数据,不要动,否则会看不到分区的。

网友:
会员信息 不要自己尝试了直接着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吧~

网友:
呵呵,还是去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去做吧!!!小心自己把数据给搞丢了!!!!!

网友(2008-04-04):
重做MBR就行了。。。。。。。。。。。。。。。

网友:
FDISK /MBR就可以!

网友(2008-07-07):
用DG重建主引导记录就行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尝试下

网友:
好久没见过夜雨版主了,在这里先跟您打个招呼  呵呵~~~
有些还原卡不卸载掉直接拔了也是不能装系统的,我的解决方法跟夜雨版主一样 FDISK /MBR  LZ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 记得给大家说下:)

网友:
FDISK /MBR有时候也不行;有些同时在前63扇区做手脚